阻容降压这个D1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3-04-02):
这个D1可否不要啊?

网友A:
不能不要D1

网友B:
C1放电,不可不用

楼主:
C1为何要放电呢?不放电难得就不能给后面正常分压吗?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1放电,不可不用

怎么放电?另外半周压根就充不上电。
我觉得可要可不要,要了难道是想360
度都通?耗电啊。

网友B:
确是360度都通电
但是,电容不会耗电

不会是真疯了吧,弄不懂也不至于此: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是360度都通电
但是,电容不会耗电

我错了!

该着我疯了

楼主:
不是360°都通电吧,因为有D2,D2通的时候,稳压管输出,D2截止的时候输出靠C2,怎么是360°都通电呢?还有D2截止的时候,D1导通,这时候给C1放电?

最后一句说点儿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360°都通电吧,因为有D2,D2通的时候,稳压管输出,D2截止的时候输出靠C2,怎么是360°都通电呢?还有 ...

注意,C1有放电电阻470K,这种阻容降压是最便宜的降压方式,
但也是不安全的,只有在电源撤离的时候,才叫泄电,但是电
源撤离的话也就没有通路了,谈何放电?

这里放电是指电容工作时充放电之半周“放电”,而非“电容残存电荷”之安全放电

楼主:
如果不要D1,C1上的电荷也会可以通过R1释放啊!只不过R1的阻抗太大!释放太慢

网友D:
不快速放电的话,还能充电?

网友C:
真的明白了

网友E:
放电用,不能去

网友A:
看来这个论坛还有很多菜鸟包括看见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放电?另外半周压根就充不上电。
我觉得可要可不要,要了难道是想360
度都通?耗电啊。 ...

这位同志,以后还要努力读书

网友F:
如果没有D1,那不就成了半波整流了!貌似这个电路充电效率不高,因为只有50%,也就是说只有正半周时电压或电流才能通过D2给负载供电!

哈哈哈,没有D1可能就成0.01波整流了。不要滥讲效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论坛还有很多菜鸟包括看见未来

你的字体真“清晰”,我的确是菜鸟。呵呵

楼主: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难得C1不放电,就不能给C2充电不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难得C1不放电,就不能给C2充电不成吗?

19#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 点评回复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难得C1不放电,就不能给C2充电不成吗?

这个问题就好比你不去厕所站站
晚饭就吃不下去

网友:
明白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9#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 点评回复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 ...

你可是版主!
不过这篇帖子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难得C1不放电,就不能给C2充电不成吗?

C2怎么充电呢?

网友H:
电容放电  方向则相反   必须要D1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要D1

D1不能去,没有D1后面就不能稳压!

网友J:
D1为了放电用,必须要。
电源网和TI公司联合推出了“TI培训班”教学活动,既学习知识,又能获取大奖,快来报名参加吧!  http://ti.**/edu/i69293889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确是360度都通电
但是,电容不会耗电

我没弄懂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点我一下呗,呵呵

网友L:
D1在负半周时给C1提供放电回路,不可不要:P

网友C:
不好意思,本人因为接触的不多,知识多是自学的,鉴于我之前的错误,现在,
我按我现在的理解,解释一下。
因为前面降压电容的存在,这个电路与书本教材上的简单的半波整流不同。
假若刚上电,电容充电。充满电后,如果没有D1,由于D2的存在,电容并没
有放电回路,电容理论上是隔直通交的,但是实际上由于电容的通交实在不断
的充放电过程中完成的,而电容并没有放电回路,所以实际上电容只能在刚上
电的那一小会近似通路,以后就差不多算是断路了。而有了D1,就可以在负半
周对电容放电,周而复始。
所以说必须要有D1形成放电回路。

网友M:
C1通过电源回路经过D1放点?感觉不太现实啊 还有负半周应该也能给C1充电的吧  菜鸟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没弄懂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点我一下呗,呵呵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难得C1不放电,就不能给C2充电不成吗?

充满电 不放,下个正半周还怎么充电,不能充电,哪来电流流过啊。

网友O:
懂了,在讨论中才能有让人抓住关键,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P:
这是个容抗半波整流精典电路!…你要去掉D1、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真想把你老师痛偏一顿!哈…

网友Q:
哈哈,版主真幽默

网友R:
额额,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S:
亲,你把后面那个稳压管换到D1的位置就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不过稳压管要换型号,比如你现在用5V的,前面就用5.6V的稳压管就可以了.我们经常这么用,做小家电的,量产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这是个容抗半波整流精典电路!…你要去掉D1、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真想把你老师痛偏一顿!哈… ...

这个根老师没有关系的说!一般的老师通常都不会讲

网友P:
哦…老师不跟你讲、哪谁跟你讲呢?教科书你又不看……

网友U:
D1必须有,为C1提供放电。同时C1容量要合适,不能大,否则不能起降压作用。
如果C1=C2,并取消D3稳压管,那将构成倍压电路,负载开路时,C2上可得到2倍的电源电压。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哦…老师不跟你讲、哪谁跟你讲呢?教科书你又不看……

人家自学的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哈,学习了不少,结贴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B:

负半周也没有给后面电路供电,为什么不可以去掉D1呢?求指教、?

明白了就好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负半周也没有给后面电路供电,为什么不可以去掉D1呢?求指教、?

要给负载持续供电的话就必须电容不断的“正向充电——反向放电——反向充电——正向放电——正向充电”,如果没有反向通路,那么就无法进行“反向放电”和“反向充电”,那么也就不能持续进行“正向充电”(电容充满电后无法继续充电),也更不能进行“正向放电”(无反向充电又怎么进行正向放电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W:
要给负载持续供电的话就必须电容不断的“正向充电——反向放电——反向充电——正向放电——正向充电”, ...

:D明白了,谢谢

网友X:
电路画错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
19#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屏蔽 点评回复
为何必须让C1放电呢 ...

理是这样,但是这么说总让人有点不舒服。

网友Z:
电容是储能元件,你再想下吧!!!

网友AA:
拆一个字轮式的单相电子式电能表,看一下其RC阻容降压电源电路

网友AB:
在断电后快速将储能元器件上的电通过续流二极管形成放电回路进行放电

网友AC:
珍爱生命,远离阻容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