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信号端误接220V自动保护,怎么设计啊?急!!!

楼主(2013-04-02):
如题,现在领导要求做的这个功能,头都想破了,想不出来啊,哪位大侠救救小弟

网友A:
是  380v 的接了 220V 要保护, 还是 12V 的接了 220V 需要保护?
欠压或者过压保护嘛

网友B:
在你的信号线上串热敏电阻,信号线和地再接上TVS管,我们有意向要求要做的,就是485线接到380V线上485芯片不会坏掉,就是这样做的,你们老板让你们做这个不会说所有信号线都要求这样吧,应该是有些信号线可能被误接到220V上面才有这样要求的。

网友C:
楼上正解,电能表的常用做法,热敏+tvs

网友D:
可否详细点

网友E:
如果是差分信号的话,那么在信号之间加TVS管,然后在一个信号线TVS管前串联一个热敏电阻,如果是单一一个信号新,你对地加TVS管,然后在TVS管之前串联一个热敏。楼主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F:
万用表里面常见的保护方法是串接PTC然后并接两个9013到参考地。

网友G:
楼上的,,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可否解释下,,,

网友H:
要是一个电路电容很大,刚开始充电时电流也很大。如何限制刚开始的大电流呢?串热敏电阻行吗?

楼主:
多谢 huaizhi1985 kaisa0826 kanglijun123456 chengfei21的建议 对我帮助很大, 我产品中要保护的是一个干接点,正常是用线短接,但出现有客户把两端接上220V,一端是电池串二极管,另一端有LM2591稳压芯片
按huaizhi1985 的方法我理解是线上串PTC,后端再加个tvs接到干接点的另一端,对不对? 如果是的话PTC怎么选型,要选过多大电流的?

网友I:
过压保护,TVS和限流电阻就可以实现

网友J:
7楼的方法就是相当于接了一个双向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里面常见的保护方法是串接PTC然后并接两个9013到参考地。

chengfei21 能详细讲解下两个9013的作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chengfei21 能详细讲解下两个9013的作用吗

两个三极管都接成了反向二极管形式,其反向击穿电压为7V左右,当电压过大时会被击穿,电压会被限制住,和前面的PTC一起形成了保护,如果后面再串联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