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4-02):
自己焊的FPGA,用AS口程序能下载进去,但是FPGA不能工作,即使是一位给出最简单的状态,也不能实现,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查
焊接问题

网友B:
问题描述都不清楚,谁知道你怎么焊的板子,外围接了些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都不清楚,谁知道你怎么焊的板子,外围接了些什么啊

之前做的第一块板子,就成功了,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现在又重新焊了一块,就不能用,但是程序能成功下载进去,我想知道是片子坏了还是我焊接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查
焊接问题

测试FPGA的各个引脚和焊盘都是联通的,是外围的问题吗?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C:
注意这个:nConfig

网友D:
你查看下内核电源电压对吗?我也有过相同经历就是电压问题

网友E:
fpga下载管脚肯定是通的米问题,因为下载就用到四个脚。你测一下3.3v电压与1.8V电压有没有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