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每日一问】IGBT驱动器专用电源QA电源与普通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3-04-02):
1.最主要的是隔离电压,而且一般是2500-3000VAC
2.功率大概在2W以内就够了,因为驱动IGBT时其实是瞬时电流较大,所以一般电源输出要接大点的电容
3.电压精度相对要求低,只要能够可靠开通、关断IGBT即可
4.隔离电容,这方面有要求的就要20pF以下,没要求的100pF也OK,这方面的影响不清楚,谁能指导下?

网友A:
很感谢楼上网友的回复,在此再做以下补充:
1.由于IGBT工作于高压场合,且一直会存在高达上千伏的母线电压,所以也要求IGBT的供电电源满足高隔离电压的要求。
2.因IGBT的驱动电流一般会在5A以上,且在IGBT开通与关断过程中会需要很大的瞬间电流,一般该瞬间大电流会由电容来提供,所以要求IGBT的驱动电流能够有很大的容性负载能力。
3.因IGBT的开通与关断的工作电压有很大的范围,所以对电源精度的要求也不高。
4.低隔离电容,主要是考虑电源的抗干扰,避免输入输出间的干扰通过电容耦合到另一侧。由于在IGBT的使用场合下,这种高电压尖峰的干扰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要求电源具有很小的隔离电容。

网友B:
哈!…变频器有一年多时间没有碰它了!…回想起来,有一种失落感!…呜

网友C:
那电源本身工作电压范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电源本身工作电压范围呢?

金升阳IGBT驱动专用电源的工作电压分为两种:定电压输入系列与宽压输入系列,QA系列属于定压输入系列,其输入电压范围为:QA01、QA01-09、QA01-17、QA01-A09、:14.5-15.5VDC;
QA02:11.6-12.4VDC;    QA03:23.3-24.7VDC;    QA04:9-15VDC,

QAW系列为宽压输入,QAW01:9-18VDC;   QAW02:18-36VDC

网友D(2013-05-07):
如果上桥臂的驱动电源隔离强度达不到要求,会不会对隔离电源产生影响?

网友E:
这一块没怎么接触过   顶一个   看看这些帖子   学习学习

网友F:
高隔离及低结电容归根揭底还是IGBT工作时候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