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A和filter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
就是想请教下、中间那个8-bit是添加了什么样的component、怎么来的额、

网友A(2013-04-03):
应该是插入的图片,不是模块

网友B:
和楼上感觉相同,估计是为了更形象一些,Creator干的事情可多了,现在FAE做幻灯片都不用PPT啦,直接用creator,牛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插入的图片,不是模块

那能问一下如果要建立DMA和filter之间的连接、应该用什么模块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感觉相同,估计是为了更形象一些,Creator干的事情可多了,现在FAE做幻灯片都不用PPT啦,直接用creat ...

蛮牛的、那如果要建立DMA和filter之间的连接、应该用什么模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蛮牛的、那如果要建立DMA和filter之间的连接、应该用什么模块呢、

DMA 本身就是用来传送数据的, 比如要想将 ADC 的采样值送到数据滤波器滤波的话,用 DMA 可以实现 ADC 到Filter 的数据传输。

在安装 Creator 的同时,安装包同时安装了很多的例程(绝大部分组件都有相应的例程)。 用户可以右击组件图标,然后点击 “Find Example Projects” 来选择/打开 和此组件相关的例程。比如 Filter 的例程中就介绍了怎么样使用 DMA 在 ADC 和 Filter 之间做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 本身就是用来传送数据的, 比如要想将 ADC 的采样值送到数据滤波器滤波的话,用 DMA 可以实现 ADC 到 ...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