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的多谐振荡电路请教

楼主(2013-04-02):
(无正文)

网友A:
老兄,我记得原理是这样的.(你的图中的P1脚应该接地)
当pin7(IC内有一mos管和pin1相连用来放电)截止时,电源VCC通过R1和R2给C1充电,当C1的电压大于pin2和pin6(IC里面是个电压比较器)里面的阈值电压时,电平发生变化,使C1的电压通过R2,pin7,mos管和pin1脚放电到地.

从图1到图2,好像没什么不妥,好象只是c1充放电的时间有变化,图1是(R1+R1)C1,而图2是R2C1,能不能试着把图2中的R1加大试试!

楼主:
两位都是高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