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死循环

楼主(2013-04-02):
硬件:stm32f407+DM9161A,MII接口;软件:使用ST提供的库。网卡我使用的是有源晶振25M,然后在ETH_MII _RX_CLK和ETH _MII_TX_CLK都能测出25的时钟。但程序还是停在这句话: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   呵呵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一起讨论啊,我的是ETH_MII _RX_CLK和ETH _MII_TX_CLK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的IO模式设置不对。  我把这一段话给注释掉才导致停留在那一句话: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网友C(2013-12-26):
MII模式不需要用有源晶振。有源晶振,贵啊

网友D(2015-06-05):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一起讨论啊,我的是ETH_MII _RX_CLK和ETH _MII_TX_CLK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

我的也没有输出,最后是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