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钽电容滤波对电容的影响

楼主(2013-04-02):
钽电容由于其拥有超低ESR的特性被很多客户用于开关电源的滤波,但在实际应用中又因为钽电容的失效而带来其他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钽电容在高温条件下其额定电压值降低,很容易被高压击穿,且其失效呈现的是短路状态,会直接造成电源的输出短路。基于以上原因,在实际应用中不应采用钽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A:
这个比较实际,记下来。

网友B:
为什么所有的电源模块都用。

网友C:
基于以上原因,在实际应用中不应采用钽电容进行滤波。:L,那钽电容用来干嘛~~

网友D:
你们的电源用的都是什么电容?

网友E:
我也遇到2次电源电路的元凶是 黄豆大的钽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F:
错!……钽材料做电容:最初人们的愿望是:容量稳定、温度系数小、但因原材料及工艺的原因,容量不能做的很大!嘿嘿:我们没见过200uf的钽电容吧?????在应用方面;主要是给时基电路做时间常数的器件、或给小信号电路作退耦的…当你下水田插秧时、穿着燕尾服…我还能说什么嘞?????????

网友F:
我给你们讲故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产品价格海高,人们要问:价格与成本?…那就把成本提起来。当然钽电容刚出世…后来人进入行业:看到都用钽电容:而原因已失传,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哈哈!搞笑吧??………商业秘密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们讲故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产品价格海高,人们要问:价格与成本?…那就把成本提起来 ...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出学校前只用过电解、陶瓷,工作中看到钽电容性能那么牛后,在什么地方都贴两颗,反正贵也不是自己的钱

网友G:
科学家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钽电容ESR小不是在哪里都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