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频谱仪测量信号的频率与电压值(频谱)

楼主(2013-04-02):
频谱仪可以测量信号的频谱,请问如何准确地测量到信号的频率与电压值,比如说一个占空比为0.5的方波信号如何测量得到其1,3,5倍频上对应的电压值?谢谢。

网友A:
频谱仪可以准确的测量信号功率,自己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电压值了……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211/150979_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可以准确的测量信号功率,自己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电压值了……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2 ...

应该是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吧?
Pi(db)=20lg(vi*vi/50)
通过读取频谱仪上的Pi(db)值,然后反计算得到电压值Vi?

网友B:
频谱仪可以直接显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可以直接显示电压值

是吗,大概怎么操作能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B:
频谱仪有电压显示和分贝显示选项,设置成电压显示。接入被测信号,显示屏上会出现很多波峰,左边幅度最大的就是基频,向右数分别是2次谐波,3次谐波,N次谐波。使用光标移到要看的频点就知道伏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有电压显示和分贝显示选项,设置成电压显示。接入被测信号,显示屏上会出现很多波峰,左边幅度最大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