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专家勿笑,本人脸皮薄

楼主(2013-04-02):
用单片机测量储罐温度,通过采集到的温度控制储罐输出调节阀的开度,控制储罐内温度保持在某一定值(比如大约30度),要求精度为±0.5°。
这种用51的单片机容易实现吗?编程难不难呢?如果不难,精度可不可以做到?谢谢各位提提建议或者随便说说都可以~

网友A:
貌似精度是由传感器决定的,和51神马的没啥太大关系吧……

网友B:
可以说基本没什么难度,精度嘛,要看你的传感器了。。。跟51单片机没什么关系,只要看一下单片机AD精度,不过±0.5℃对一般的AD基本就够了。。。。

网友C:
51单位片机绝对能胜任的

网友D:
楼主操心的是运算能力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心里略略有一点儿底了。。

网友E:
去买一个几十块钱的浙江余姚货就可以了,好一点的比如霍尼韦尔的,神视的,台达貌似也有,楼主既然在问这样的问题,那肯定难度巨大

网友E:
这个东西虽然便宜,但要做好不容易,我只会用,没做过。个人观点难度不小,呵呵

网友F:
关键是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虽然便宜,但要做好不容易,我只会用,没做过。个人观点难度不小,呵呵 ...

同意你啊,感觉原理不难,但是要精准控制要不断的调试试验,呵呵

网友G:
±0.5°,对于你来说要求显得高了点;±1.0°那就太容易了。

网友H:
路过,顶一个,应该难度不大,好好研究一下,会解决的,最后祝楼主工作顺利,年年发大财^_^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顶一个,应该难度不大,好好研究一下,会解决的,最后祝楼主工作顺利,年年发大财^_^ ...

谢谢你啊,啊技术性帖子里还有你这么感性的回复,呵呵

楼主:
有没有人推荐一个精度可以达到的温度传感器和调节阀呢?

网友I:
你这个玩意儿有好多信息没有给全,说是储罐温度.是表面接触的储罐测温,还是对储罐介质测温,传感器的选择都不一样.另外你的响应时间需要多久?
如果是在100度以内,响应时间也不高的话,DS1820就可以.

网友J:
有课题、有项目、你还等啥?上啊!……

网友K:
实现倒是容易,但是精度是难点,估计真正做起来精度未必达的到,以3.3V的芯片计算采样得达到0.01V的精度。

网友L:
温度检测不难,控制可能要用到PID算法。
可以参考的资源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同意你啊,感觉原理不难,但是要精准控制要不断的调试试验,呵呵

要控制精准的还是比较难的,特别是对于0.5度的要求

网友N:
这是个工控的项目,一般都用PLC,用单片机,你的可靠性和冗余性能做到什么程度,万一控制出错,生产(估计你的是发酵)要废掉很多,那样你直接就进这家工厂的黑名单了

网友O:
温度系统是惯性系统,不是特别好控制,要做恒温的话除了传感器采集,重点还是算法,最简单的就是PID了

网友P:
温度检测不难,控制恒温才难。
根据楼主的描述,楼主的能力做出来有点困难

网友Q:
建议买现成的数显温控器,才几十块钱,这个项目的难度在于,储罐内部各处的温差可能远大于0.5度,你以哪点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玩意儿有好多信息没有给全,说是储罐温度.是表面接触的储罐测温,还是对储罐介质测温,传感器的选择都不 ...

详细要求近期会提供,我就是刚知道一个意向,具体还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课题、有项目、你还等啥?上啊!……

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温度检测不难,控制恒温才难。
根据楼主的描述,楼主的能力做出来有点困难 ...

我谢谢你鼓励啊~:)

网友R:
分辨率是很容易达到,不过控制精度做到±0.5℃还是有要求的,需要考虑罐体容积温度均匀性

网友S:
DS18B20精度就够了,51芯片也没问题,如果只是课程设计的话好做,如果做出产品,大批量生产的话LZ就要好好掂量成本、可靠性等问题了

网友T:
可以,其实关键在探头。

网友U:
目测需要PID算法

网友V:
    俺也做过相关内容,关键是传感器,跟51没嘛关系!

网友W:
可免费提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方案!

网友X:
可以考虑采用TMP100

网友Y: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玩意儿有好多信息没有给全,说是储罐温度.是表面接触的储罐测温,还是对储罐介质测温,传感器的选择都不 ...

同意,传说中的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可免费提供参考资料和参考方案!

你啥意思啊?

网友Z:
传感器当然要靠谱,算法也是重点,比如PID,PID算是很经典了,其他还有比如神经网络,智能专家,模糊算法等等

网友:
18b20可以吗

网友AA:
1、温度的检测误差                          没有可以
2、控制开度的误差对温度的影响              核算一下

网友AB:
51单片机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控制过程(控制算法)要在实际的现场进行调试,达到要求精度±0.5°还是要花费些精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