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4-02):
(无正文)

网友A:
1 是的,这是一个好习惯
2 无他,编译器优化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是的,这是一个好习惯
2 无他,编译器优化的结果

顶起

网友C:
取决于编译器,如果有漏洞,可能造成乱来。一般建议main在最后。

网友D:
好的习惯都是先在main前把子函数声明的

网友E:
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F:
你的函数 是不是没有被main 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