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STC的单片机,有没有必要写一个芯片支持包呢?

楼主(2013-04-02):
           这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一般本科生学电子的如果用单片机一般都用过STC的,我在想,反正最后这几天闲着也是闲着,想写一个芯片支持包,针对STC12C5A60S2的,就是把一些片上的资源都写成函数的模式可供直接调用。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
1、一般单片机的片上资源控制比较简单,配置几个寄存器就可使用,会不会没必要写这包               2、片上的资源写成包减少了在底层配置的过程,可以直接做设计,会不会影响学弟他们对单片机的基础学习。。。。。。。。

网友A:
权当练手,有何不可?

网友B:
既然你闲得这么蛋痛,估岂给你加加任务.你应该详细研究一下STC的各种芯片资料,然后写出一套很通用的支持包,同样可以移植到别的51芯片上.好用到学弟学妹们都不愿意再去看底层的寄存器,我想他们是不会怪你的.

网友C:
支持一下,做个BSP还是要点时间额

网友D:
最后一个学期足够学一款高端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学期足够学一款高端的MCU

没错,呵呵

网友E:
玩 stc 不如玩 stm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玩 stc 不如玩 stm8

大侠有没有遇到过STM8L芯片做的系统,用稳压源供应可以正常启动,用两节7号电池系统就启不来,而且电流超过正常运行,这种情况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