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一个stm32f407ve的,不会用,求助

楼主(2013-04-02):
刚刚买了一个stm32f407ve的芯片,把Vdd和VSS,晶振连上后,晶振不起振,用SWD下载不了程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WD跟晶振有没有起振没有直接关系,楼主还是检查硬件和cable连接问题吧。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文档,兴许对楼主有点帮助:

网友C:
Vcap电容接了吗? AVDD 接了吗? 楼主也不贴个图,大家猜不着啊

楼主:
嗯已解决,多谢大家

网友D(2015-09-06):
引用 楼主:
嗯已解决,多谢大家

楼主怎么解决的?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