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信号不输出怎么处理

楼主(2013-04-02):
assign SDA = (link_sda)? sda4 : 1'bz;
assign SCL = (link_scl)? sclreg : 1'bz;

一个I2C的配置程序,目的是想在配置结束后SCL不再输出时钟信号,怎么处理呢,是向上面一样给高阻还是X活着直接拉高或者拉低呢?SDA也一样。。。

网友A:
自已决定,只要不影响外部器件
不过个人倾向于高阻
高阻的意思就是断路

网友B:
还是高阻好些,高阻即是与总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