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LI9325中GRAM的地址是R20H还是R32H?

楼主(2013-04-02):
看datasheet里面介绍是R20、21、22H,但是写了没有反应。在网上查ILI9325例程发现对应操作都是R32、33、34H的,后来改用R32、33、34操作就没问题了,其他寄存器没有异常。这是手册写错了还是我的驱动根本就不是ILI9325,求解-。-

网友A:
应该是LZ没看清楚。
看datasheet里面介绍是R20、21、22H,这里是16进制。
在网上查ILI9325例程发现对应操作都是R32、33、34,这里是10进制。
其实它们不矛盾。
另外,判断是不是ILI9325,可以读寄存器0,看返回值是不是0x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