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B中的state 和 control寄存器怎么通过DMA访问他

楼主(2013-04-02):
1.UDB中的state 和 control寄存器怎么通过DMA访问他?技术手册提到他,但我不太懂,只会用CPU访问他
2.我想做并口通信,就是控制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方式,怎么个架构实现好?我起先用软件中断读写,发现速度跟不上

网友A:
我以前做的一个Demo,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PSOC小子,我先看看。不懂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的一个Demo,楼主参考一下。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是对DMA的运用比较陌生啊。自会用简单、自动重复及循环。不会后面几种很有用的索引、分散聚集和数据排队,请指导下。对概念不理解,找不到例子

网友A:
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AN52705 - Getting Start with DMA. 我上传总是失败,你去 CY 的官网下吧。

http://www.cypress.com/?rID=377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AN52705 - Getting Start with DMA. 我上传总是失败,你去 CY 的官网下吧。

http://www. ...

PDF,这个比我的资料详细!可是没有复杂的DMA啊,比如索引DMA,经理看到索引的内容,强烈需要我去试试,我比较无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F,这个比我的资料详细!可是没有复杂的DMA啊,比如索引DMA,经理看到索引的内容,强烈需要我去试试, ...

那你可以看看 N61102 - PSoC® 3 and PSoC 5LP - ADC Data Buffering Using DMA
http://www.cypress.com/?rID=443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看看 N61102 - PSoC® 3 and PSoC 5LP - ADC Data Buffering Using DMA
http://www.cypress.com ...

PSOC小子,这个不是DMA索引啊。只是两个DMA传递下,我想利用DMA说的索引一个TD“取地址,再另一个TD把数据传到改变后的地址中;或者利用两个DMA串联,第一个DMA取地址,完成后,另一个DMA把数据传到改变后的地址中。后面那种我试了很多次,也不行啊。第一个DMA工作正常(地址改变了),可后面的DMA只传一次,地址偏移了,可在对应偏移中看不到数据啊。。。。。。郁闷中,DMA例子怎么这么少,自己脑子不好使,要例子才能弄出啊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你现在应该是 DMA 高手了。
以后如果还有 DMA 方面的疑问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可以电话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 DMA 高手了。
以后如果还有 DMA 方面的疑问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可以电话联系。  ...

好的,以后有PSOC相关的问题,会请教你的。你很热心,帮助我这些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