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最近使用AVR单片机出现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3-04-03):
我最近做的一款产品,用的单片机是AVR,每次下载完了程序以后,测试通讯、io输出都没有问题,测试一天都没有问题,可以断电以后,过一段时间再上电,就会出现各种现象,有时通讯不通,有时IO输出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要不是片子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静电损坏的
要不是供电电源有问题
还有就有可能电路板设计问题,比如严重干扰
还有就是外围条件改变了,这个属于程序设计问题。
:P

网友B:
软件、硬件的问题
先用最简单的程序进行测试,确保硬件没问题
另外,问题描述必须说明清楚芯片型号、硬件/软件使用的资源情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硬件的问题
先用最简单的程序进行测试,确保硬件没问题
另外,问题描述必须说明清楚芯片型号、硬件/ ...

是这样的:
我用的芯片是ATMEGA128A,
做的东西是轮询磁场强度,用的是SPI接口,即单片机通过SPI接口发送指令给驱动芯片测磁场强度,同时还有串口通讯,协议时我们公司自己定的,现在我把它做到可以5ms连续输出、接收发送无问题,现在我将发送SPI轮询磁场强度放到定时器3溢出中断里面,中断以后发送SPI,然后开全局中断,进SPI接收中断,然后再返回定时器3中断,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下载进去程序以后运行良好,测试了一天多都没有出问题,但是只要断电以后,过个20多分钟以后,再上电,就会出各种毛病,很不稳定,也不知咋回事儿,哎

网友B:
先考虑软件对RAM单元初始化的问题——即可能是程序对RAM的初始化。
下载程序后,MCU的RAM数据可能适合 当前某些RAM单元的初始值。
而MCU自行上电,则MCU的某些RAM单元的初值,造成软件运行不符合预期。
另外,看ATmega128A上电复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软件对RAM单元初始化的问题——即可能是程序对RAM的初始化。
下载程序后,MCU的RAM数据可能适合 当前 ...

。。。昨天晚上还真的做梦都梦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C:
估计是被干扰的 电源不稳等情况 好好查查

网友D:
下载之后,复位是仿真器或者下载线做的,断电再上电,复位是靠板子自己做的。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加上低压不启动的熔丝,以及上电加延时。

网友E:
检查下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之后,复位是仿真器或者下载线做的,断电再上电,复位是靠板子自己做的。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加上低 ...

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下载其他的程序没事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下载其他的程序没事儿?

你把程序裁剪一下,如果能用了,说明你的程序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裁剪一下,如果能用了,说明你的程序太烂

程序烂的话,不是应该一上电就会出毛病吗,为啥还等段时间以后才出毛病。另外,哪种情况算是乱呢?

网友F:
不用上电断电什么的,一直通电看复位下是否复现问题。如果复位后出现该问题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但也不一定,还需要具体分析。细心是关键,有问题才有提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