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采样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3-04-03):
用PIC单片机做AD转换,采用单片机的内部参考电压,得出的结果波动很大,是不是内部参考电压不准确。

楼主:
用PIC单片机做AD转换,采用单片机的内部参考电压,得出的结果波动很大,是不是内部参考电压不准确

网友A:
我的是pwm设置后,要等几秒AD才稳定。。。

楼主:
你的测量值准确吗?

楼主:
我的是可以稳定,但是值不准确,我怀疑是参考电压不准确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一颗,你要看是不是有内部稳压,还是切换到外部电源参考,

网友C:
采集得到的数据计算一下,取平均值,应该会好点。

网友D:
我去年用,根本就搞不出来,直接被搞死了!内部AD搞不懂啊!

网友E:
哪个型号?我印象里没几个PIC有内部参考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个型号?我印象里没几个PIC有内部参考电压的!

该大神应该用的都是比较高端的,PIC引脚少的单片机很多都是内部参考电压的

据我理解内部参考电压实际就是VDD电压,这个波动除非你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G:
试了下 确实有很小的波动
准不准还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该大神应该用的都是比较高端的,PIC引脚少的单片机很多都是内部参考电压的

据我理解内部参考电压实际就 ...

那不叫内部参考电压,只能是内部把参考电压直接接到电源上了!

真正的内部参考电压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稳压电路提供的电压,一般要小于电源电压,但我用过的PIC单片机都没有这种型号提供的,实际上我用过的所有单片机都没有,只见过 430 的某型号内部提供独立的参考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不叫内部参考电压,只能是内部把参考电压直接接到电源上了!

真正的内部参考电压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稳压 ...

图片为16F877的AD模块,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即是VDD,这自然也可以叫做内部参考电压
像这大哥说的必定是更加高级的,可以设定内部参考电压的VDD比例,那在PIC单片机中好像是真没见过

网友E:
楼上的兄弟,咱们对内部参考的理解不同。

网友H:
有波动正常,但不是很大

网友G:
pic16f1829\pic16f1828都是内部带的
1.024v 2.048v 4.096v三种呢 试了 确实有小幅的波动 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源波动有关系 不过猜想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I:
不会啊,我一直用pic16f1939,内部带Vref+ vref- 非常稳定,可惜不是12位的adc,但是通过可编程增益可以获得等同精度的效果。

网友J:
对于“波动很大”的结论,LZ最好给出具体数据来说明。另外还需要程序上合理的设置。

网友K:
看看资料,了解一下参考源,内部独立参考应该比较稳定,直接用VDD要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如果是外部参考源就看你的参考电路设计了

网友L:
我直接用VCC作参考,也很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