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合适的移动破碎站安装位置

楼主(2013-04-03):
在抉择研磨机的装置地位必需斟酌以下因素:
  1。应接近用气地点,节俭输气管路的敷设长度和降低压降。
  2。站址应抉择在空气干净,通风良好的场合。
  3。要斟酌装置、检修时运输不便的处所。
  二、机体就位
  1.在装置研磨机的基本空中上设置吊装工具,如对冲击式研磨机可在人字架或三角上挂一台3t起重机(因机身分量为2。7 t),用起重钢丝绳拴住一级汽缸体和两头冷却器的外围将其吊装就位。
  2.带座弯头装置
  因带座弯头在机体的二级汽缸下部,若不事前将其吊放在所示的地位处,待机体吊放后就无法进行装置。所以在研磨机机体吊装前应先把带座弯头与机体衔接好,并同时将带座弯头的下部滑道装好,穿上滑道的地脚螺栓。
  三、研磨机机体的找平找正
  1.机身找正,当机身就位后,以机房内的装置基准线找正机体。
  2.机身找平
  (1)找平任务在一级汽缸体上和二级汽缸体上进行,首先把一、二级汽缸体的缸盖、活塞及活塞杆,排、吸气阀整个卸下来,显露汽缸壁的加工面(对新出厂的研磨机能够不拆活塞及活塞杆)作为测量面,如图7 3所示:程度尺①、③用来测机身的纵向程度度;程度尺②用来测横向程度度。
  (2)两台以上研磨机装置,其互相问标高误差应不大于5 mm,以保护管路衔接的顺利。
 3.十字头刮削
  刮研时先在十字头外径涂上显示剂,将十字头体送入机身导轨处往返推拉数次,依据着色点进行刮削。详细拉动方式:在十字头与活塞杆衔接处用一根特制的带丝扣的圆铁短棒,将带丝扣端与十字头螺母衔接后用手往返拉动十字头。将十字头取下放在平台上,用三角刮刀刮削,在刮削时肯定要注重,避免发生锥度。十字头两端要有倒角,滑板与机身导轨接触面要有油沟和油孔。在其油沟和油孔处要用刮刀修整得油滑.最后能够在十字头滑板外径上刮出花纹(如图7。14所示)。刮削及间隙配合任务完结后要彻底清洗并特殊要注重油沟、油孔的吹洗任务。吹洗油沟和油孔可采取压风吹洗的方式进行。
  填料箱的拆卸
  填料箱的结构
  活塞与汽缸之间,由于有绝对滑动,所以都留有必要的间隙。研磨机任务时,为了避免被收缩的气体从这些间隙中少量走漏,因而在汽缸体上装有避免走漏的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