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Xpresso v5.编译老是提示lpcxx.h文件不存在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03):
09:42:27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EXTINT ****
make all
Building file: ../src/cr_startup_lpc176x.c
Invoking: MCU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D__REDLIB__ -DDEBUG -D__CODE_RED -D__USE_CMSIS=CMSISv2_LPC17xx -I"D:\寮?彂\CMSISv2_LPC17xx\inc" -O0 -Os -g3 -Wall -c -fmessage-length=0 -fno-builtin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mcpu=cortex-m3 -mthumb -MMD -MP -MF"src/cr_startup_lpc176x.d" -MT"src/cr_startup_lpc176x.d" -o "src/cr_startup_lpc176x.o" "../src/cr_startup_lpc176x.c"
../src/cr_startup_lpc176x.c:51:28: fatal error: system_LPC17x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 *** [src/cr_startup_lpc176x.o] Error 1

09:42:28 Build Finished (took 542ms)

最近入手恩智浦lpc1769,但是用软件编译老师出错,我编译的是例子程序,找不到问题所在,求指导

网友A:
你设置路径了?

网友A:
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就容易出现路径不正确的现象的。

网友B:
打扰一下 我也遇到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恳请指点

网友C: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