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关于NANO120 NU_LINK固件丢失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3):
今天板子NU_LINK更新的时候断电死机,之后NU_LINK_ME就一直连接不上,检测不到,灯不亮。
通过论坛得知是固件丢失。
想问下有什么办法能恢复的。

楼主:
或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下载程序也行。先用着先

网友A:
再找个较低或者较高的 ICP ,重新更新一下固件看看?
不行的话就找高手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个较低或者较高的 ICP ,重新更新一下固件看看?
不行的话就找高手回答吧。 ...

ICP不是也要经过NU_LINK的嘛?
现在NU_LINK已经检测不到了。

网友A:
你确定检测不到NU_LINK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检测不到NU_LINK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不能看到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A:
将USB线拔插一下,设备管理器的界面有没有变化?

网友A:
我的刚才试了下,更新固件时拔插后灯不亮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找到。
所以重新更新一下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刚才试了下,更新固件时拔插后灯不亮了
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找到。
所以重新更新一下固件就好了。

没有唉  拔插USB  设备管理器都没有变动

网友A:
等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高手吧。

嗯   谢谢噢

网友B:
寄给我修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给我修复 。

已经修复了  电脑重启下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C:
重启电脑 或者重新找个下载器烧录 开机后4个灯同时亮,然后剩下一个灯,就代表仿真芯片已经有程序再里面

网友D(2014-12-28):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复了  电脑重启下就可以了  谢谢

请问你当初是怎么重启电脑就可以的。我现在也遇到你那样的情况!谢谢!

网友E(2015-02-06):
我遇到该问题了,Nu-Link-Me,已解决,方法如下;
准备向Nano130板下载程序时,提示版本低,要更新,更新到一半时死了,Nu-Link-Me四个灯一个也不亮,重启电脑还是不行,换了个USB口,用uVision4下载程序提示版本低,再次下载,成功

网友F:
我遇到该问题了,Nu-Link-Me,已解决,方法如下;
准备向Nano130板下载程序时,提示版本低,要更新,更新到一半时死了,Nu-Link-Me四个灯一个也不亮,重启电脑还是不行,换了个USB口,用uVision4下载程序提示版本低,再次下载,成功
:lol,多谢楼上经验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