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驱动好复杂,不会写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03):
先找本驱动的书学习下,再对着ARM的规格书及ARM源代码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找本驱动的书学习下,再对着ARM的规格书及ARM源代码参考。

是的,对着源码看,修改,抄袭。
然后才是独立写,不过这些驱动框架都是定死的,所以就是做填空题。关键还是调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