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纹波

楼主(2013-04-03):
我用数字示波器测量输出为250伏的直流电源 该怎么样检测它的纹波?

网友A:
示波器 打AC 档

网友B:
先分压吧
或者用高压探头

网友C:
呵呵  楼上的高手发话了   照做就是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带宽设定到20M

10MHZ就不行吗?????………哈!

网友E:
示波器调AC档,

网友F(2013-05-10):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想要飞!飞呀飞…………

网友G:
一般通过示波器交流耦合测量。可以准确的测量纹波频率和幅值。

网友H:
把示波器调为交流测试档位,在测试纹波及噪音的时候,要把测试的示波器打在20MHz的频率下,并且示波的探头测试点要并联0.1uF陶瓷电容和47uF电解电容。测试条件是在正常的输入电压范围和温度范围。

网友F:
天呐!…开关电源频在100KHZ左右、还有40KHZ的。20MHZ?????摆显吗????二次谐波也不会到500KHZ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天呐!…开关电源频在100KHZ左右、还有40KHZ的。20MHZ?????摆显吗????二次谐波也不会到500KHZ呀! ...

是带宽限制设置为20MHz以下,因为一般示波器带宽设置只有20MHz跟全带宽两种。

网友F:
你那也是某一型号(示波器)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把示波器调为交流测试档位,在测试纹波及噪音的时候,要把测试的示波器打在20MHz的频率下,并且示波的探头 ...

测试噪声的时候,应该是采用宽频,20MZH以上的吧

网友K:
看开关电源厂家的资料。
有测试方法和要求的,但大致相同。
看看你的示波器输入多少V,我的是300V的。

网友J:
示波器的接地线,应该采用探头上接地环,也就是接地线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