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SE 下的plan ahead

楼主(2013-04-03):
ISE 下的plan ahead - pre synthesis 和plan ahead - post  synthesis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字面意思

网友B:
字面的意思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面的意思很清楚啊

字面的意思我知道,我想知道他们应用上有什么区别,比如管教约束,是在pre synthesis 里面绑定管教还是post synthesis?而且为什么有些已经在pre synthesis绑定的管教在post synthesis且显示没有绑定呢?UCF文件约束的管教和plan ahead - pre synthesis 里面显示是一致的,那plan ahead -post synthesis有什么用ISE

UCF

plan ahead -pre synthesis 约束管教

plan ahead -post synthesis 却显示管教约束为空白,怎么回事

网友B:
综合实际是不考虑管教的

网友B:
综合前只是告诉管脚而已。

楼主:
但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管教综合后都变空白呢?有些还是保留着。而且空白的管教强行约束会报错

楼主:
没人回答吗,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