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2V的充电器接口改成miniUSB接口呢,会怎么样?

楼主(2013-04-03):
群里的前辈,给6节(1.2---1.4V)锂电池或者镍氢电池充电,原先采用的是 那种圆孔的12V充电器,现在想把接口改成miniUSB 接口,是否无需改动其他的电路,还是这个miniUSB 接口都是标准的,最高是5V,没有12V的miniUSB充电器?望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看你电流多少的
miniUSB座子最高可以承受30v 1A 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看你电流多少的
miniUSB座子最高可以承受30v 1A 电压电流

恩,谢谢版主,那miniUSB 不是和5V的标配的?我以为外面miniUSB充电器都最高是5v的

网友A:
USB标准是5V
你借用这个座子,电压高点无所谓的
不过当心插错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标准是5V
你借用这个座子,电压高点无所谓的
不过当心插错电压

嗯,谢谢指导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