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就是弄不出来啊 求指点

楼主(2013-04-03):
我发送者个uchar T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但接收的是这个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这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顶了

duO谢

网友B:
这个不会啊

网友B:
头像喜欢啊

网友C:
你使用中断接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像喜欢啊

ehhe   我也喜欢  喜欢低头的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中断接收的吗?

这个程序时抄的 网上最多的一个程序  接收是用了51单片机中断给串口发数据  没用别的中断
发送是发送32个不为00的数据 接收的时候接收到了32个00   ;当拔掉一个接收上的24l01时时  接收的全是ff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那?

网友C:
你使用NRF24L01_RxPacket 这个函数接收一个组数,别使用中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使用NRF24L01_RxPacket 这个函数接收一个组数,别使用中断试试。

您的意思是:void main(void)
{
        uchar i,temp;
        uchar RxBuf[1];
    init_NRF24L01() ;
        StartUART();
        Delay(6000);
        while(1)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
                LED=0;
                        temp++;
                        for(i=0;i<1;i++)
                        {
                                R_S_Byte(RxBuf);
                                Delay(6000);
                        }
                }
                LED=1;
                Delay(6000);
        }

}

网友D:
检查下寄存器的设置,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E:
先调发送,确认发送没问题了,再调接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void main(void)
{
        uchar i,temp;

是的,你的串口波特率正确吗?可以使用液晶屏显示一下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寄存器的设置,波特率是否一致?

一至啊   我 if(nRF24L01_RxPacket(0x04))
显示是正确的 我贴我发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调发送,确认发送没问题了,再调接收

如何判断发送是否成功呢?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5;
sbit         MOSI        =P1^1;
sbit        SCK            =P1^6;
sbit        CE            =P1^7;
sbit        CSN                =P1^2;
sbit        IRQ                =P1^0;
//************************************按键***************************************************
sbit        KEY1=P3^4;
//************************************蜂明器***************************************************
sbit         LED=P3^5;
//***********************************发送缓冲区*********************************************
uchar TxBuf[1]=
{ 0xaa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1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1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by);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
uint SPI_RW(uint by)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by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by = (by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by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                             // return read uchar
}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0;
    init_NRF24L0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LED=0;
                Delay(20000);      //可变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LED=1;
                Delay(4000);
                }

}

网友E:
具体操作你可以百度一下。我记不清了,我手里有调成功的msp430程序,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操作你可以百度一下。我记不清了,我手里有调成功的msp430程序,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参考 ...

可以给我  我又一块430  谢谢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的串口波特率正确吗?可以使用液晶屏显示一下数据的。

还是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ehhe   我也喜欢  喜欢低头的瞬间

;P介绍认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认识啊

您还单身吗?

网友B:
;P不用单身啊。

网友E:
  发送我用的是430launchpad 接收用的F149。 功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采集不同按键信息控制接收端LED以不同方式亮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发送我用的是430launchpad 接收用的F149。 功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采集不同按键信息控制接收端LED以 ...

谢谢兄弟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啊

猴哥,你谢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送我用的是430launchpad 接收用的F149。 功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采集不同按键信息控制接收端LED以 ...

呵呵  你等着哈  我用149发  你收到了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啊

谢谢猴哥和ichengqi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和ichengqing

不用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猴哥,你谢啥啊?

谢谢你回答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和ichengqing

:)还是喜欢头像M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头像MM

猴哥,流氓

网友F:
猴嫂不管你么?

网友E:
猴嫂出来管管猴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猴嫂不管你么?

偷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猴嫂出来管管猴哥吧

别把她叫来了。我还活不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猴嫂出来管管猴哥吧

又要麻烦你看看了  我到现在还没调试出来  在发的时候那个statue=0x2e吧   我的读出来就是的  然后接收的 网上说的是0x40;我的 却是0x0e   那个0x40   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要麻烦你看看了  我到现在还没调试出来  在发的时候那个statue=0x2e吧   我的读出来就是的  然后接收的 ...

哥没用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要麻烦你看看了  我到现在还没调试出来  在发的时候那个statue=0x2e吧   我的读出来就是的  然后接收的 ...

对不起哈,我调试中没遇到这个问题。不能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哈,我调试中没遇到这个问题。不能提供帮助

为什么就这么不幸

网友G:
用模拟SPI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模拟SPI应该没问题啊

是啊   那么多程序都试过了  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   那么多程序都试过了  没有什么结果

你只是用别人程序?怎么不自己写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只是用别人程序?怎么不自己写一个啊

看着数据守则写啊?个人能力有限啊   时间也不允许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着数据守则写啊?个人能力有限啊   时间也不允许

你可以对数据手册改程序  不该怎么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对数据手册改程序  不该怎么能用啊

嗯  我尝试过调试发的程序了的   从寄存器读出status的值为0x2e时点亮了一个灯
调收的程序 那个值读出来为0x40为正确接收的     可我在液晶上显示为14(0x0e)和00变化
我不知我这个发错误还是收的问题   前辈我这改怎么下手呢?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我尝试过调试发的程序了的   从寄存器读出status的值为0x2e时点亮了一个灯
调收的程序 那个值读出 ...

不理解你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理解你什么意思

网上说的是发送成功后状态寄存器status是0x2e  接收成功为0x40   不知道对不对?
而我发送后status是0x2e
接收后status是0x0e
按网上的说法我发送成功了   是接收有问题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上说的是发送成功后状态寄存器status是0x2e  接收成功为0x40   不知道对不对?
而我发送后status是0x2e ...

如果这样子  是接受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样子  是接受的问题了

帮忙分析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忙分析一下了

谢谢猴哥支持 嘻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支持 嘻嘻

必须支持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必须支持啊

支持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支持我啊

他应该已经很支持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他应该已经很支持你了

谢谢啦。

网友I:
我也正在做这个!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正在做这个!可以交流下

我没做出来啊   我的就是弄不出来  试过好多程序  比人试一下就可出来 看你运气  我算运气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做出来啊   我的就是弄不出来  试过好多程序  比人试一下就可出来 看你运气  我算运气差的 ...

关键哥也不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样子  是接受的问题了

怪问题呀   接收上的nrf24l01芯片电压为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哥也不是干这个的

昨天测芯片工作电压  为1V(正常为3-3.6V)还以为解决问题了  可是接收的那块芯片工作电压种为1V。。。。猴哥  真怪?

网友J:
郁闷了,我这个无线也弄了我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弄好,收到的全是1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怪问题呀   接收上的nrf24l01芯片电压为1V

有没有其他电路把这个拉低了  你接上拉电阻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芯片工作电压  为1V(正常为3-3.6V)还以为解决问题了  可是接收的那块芯片工作电压种为1V。。。。 ...

有点怪,但是这是不是代表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郁闷了,我这个无线也弄了我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弄好,收到的全是1

欢迎过来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郁闷了,我这个无线也弄了我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弄好,收到的全是1

我 要么是00  要么是ff   你的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其他电路把这个拉低了  你接上拉电阻了么

电源电路图  这也没问题吧     24l01管脚直接连接的单片机io口
  24l01电压有时候是3.3  有时候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怪,但是这是不是代表低呢?

工作电压为3-3.6V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为3-3.6V啊

没用过单片机,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单片机,有点不懂

搞电子还可以不学单片机呀  早知道我也不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电子还可以不学单片机呀  早知道我也不学

。。。哥没用过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E:
发送我用的是430launchpad 接收用的F149。 功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采集不同按键信息控制接收端LED以 ...

:D谢谢你啦   我弄出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啦   我弄出来了

分享一下问题总结呗,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电路焊接时 有一个地方接的好好的,但就是不通路,就这样弧度的好了;比刚开始调程序好些,敢去对照数据守则去修改程序了,不过还要多锻炼

网友C:
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C:
你可以找个代码修改一下的。

网友L(2013-10-16):
楼主可以分享下调试过程不啊,给菜鸟们借鉴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路焊接时 有一个地方接的好好的,但就是不通路,就这样弧度的好了;比刚开始调程 ...

亲   求430 149调试成功的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亲   求430 149调试成功的代码看看

本贴的第二页有个压缩文件  那个是正确的   是ccs建的  程序自己整理下吧  是对的  不用删减

网友M:
可以根据例程修改的。

网友M:
可以使用宏定义设置上的

网友N:
没玩过无线。。
喜欢LZ的头像;P

网友O(2015-01-29):
看看,读几次STATUS就读不出来了,要重新初始化才能继续读,问题大大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