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nique ID有什么手段修改吗?

楼主(2013-04-03):
鉴于以前的惨痛经验,这次计划开发的产品首先想到如何加密。想用STM32F107这款芯片,其中有unique ID。想用它来加密。这个是否只能反汇编找到相应的代码才能**?还是有什么手段可以把unique ID修改?
(如果只能反汇编**的话,我在程序中弄个99个不同的陷阱函数,设置199个陷阱,估计人家烦了,也就不破了)。

楼主:
期待了解的朋友吱一声。

网友A:
记得之前有一热帖, 说到这个已经可以修改. 不过没有证实过这个消息.
反正, 就这一招, 也不见得保险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呵呵   版主强大  版主很勤奋    需要向你学习   呵呵

网友C(2013-11-17):
自陷编程法,不是简单的设陷阱,是针对反汇编反编译工具设下陷阱,让解密者无法使用反汇编反编译工具跟踪解密,在程序架构上的关键点设立陷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