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断里调用一段一分钟的延时程序好不好

楼主(2013-04-03):
在中断里调用一段一分钟的延时程序好不好?我感觉不太好,但具体不明白,刚学单片机,不懂的太多了,希望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好!在中断里调用延时1分钟的程序,那还要中断干嘛?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B:
在main()函数中延时不好么?干嘛要在中断里?

网友C:
这1分钟定时如果准确的话,还得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D:
肯定不好。中断里的程序要尽量短

网友E:
按理不好,

实际看你需要,如果你耍1分钟,其他任务没有意见也可以的

网友F:
从原则上说,中断服务程序要求尽量短小,但是如果你的应用确实需要这样,而且在此期间没有其他的中断需要处理,那么就可以用,比如通过外中断触发一个为期1分钟的操作。最后给楼主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只有适用和不适用。

网友G:
等着死吧

网友G:
我使用中断,只是更改一下状态机,立即返回。主程序自己去检查状态机,然后做该做的事情去,慢是慢一点,但是感觉好好

网友H:
中断是要立即处理的工作,越短越好,你在中断里延时1分钟,占着CPU不放,要让主程序死机1分钟吗?

网友I:
一般超过1ms我就用定时器来做了

网友J: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

网友K:
不好的,因为中断是一个响应外部事件比较快速的方式,如若加太长延时会影响中断的响应,譬如你此次中断响应还未处理完毕,可能下次中断已经来了...

网友L:
大家都喜闻乐见你折腾出这么个怪东西来

网友M:
测试你做出来的产品使用效果就知道好不好啦

网友N:
中断里面一般都只是处理中断的       你要一分钟的延时何不直接写个一分钟的延时程序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整体样品做出来测试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了

网友O:
一般中断里进行些关键的处理,比如处理下标志位flag,处理下串口传输过来的数据……等,
其他的放在主程序里根据中断程序中设定的标志位状态来处理比较好!
中断本来是为了提高CPU利用效率的,
你在中断里呆1分钟,有可能会丢失下次中断不说,
CPU效率何在?

网友P:
没问题.    你在每次进入中断里,就只须检测一个1分钟标志就OK了.不够 一分钟就可以先退出来.不退出来就直接守在中断里吧.
这个1分钟标志,可以用定时器来定时更新.

网友Q:
这个看你使用的MCU来做什么工作,如果没有操作系统,任务不多,资源太少,在中断中延时不会影响你的系统其它工作时,也可试用一下。一般不这样用。

网友R:
这样不好吧。中断程序应该尽量不占用太多时间。延时可用定时器中断和计数的方式做。在定时器中断中,到规定的时间了,就进中断一次,用一个变量对中断的次数进行累加,这样通过累加次数和定时器中断周期,就能计算出时间了。

网友S:
没怎么见过这样用中断的

网友:
chen3bing 发表于 2013-4-3 18:19不好!在中断里调用延时1分钟的程序,那还要中断干嘛?亏你想得出来。

哈哈

网友T:
20楼说的对啊。加标志,没到1分钟就去干别的事

网友U:
看需求,要是你的单片机就是为这一件事而生的,就可以,如若还有其它事要做,除非这些事情层次非常清楚,也就是这件事不做完,其它任何事都不可能发生,就可以,否则是不行的,而且,一分钟延时,不能一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