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tm32用串口下载程序,运行异常。

楼主(2013-04-03):
求香主等大侠指点啊!!
我用串口下载程序,选择下载完毕即可执行程序选项,程序下载完毕后,能正常运行。
之后断电,切换到BOOT0=0和BOOT1也等于0时,程序无**常运行(也在运行,我用了一个二极管监控,但运行异常了)
会是什么原因呢?
折腾死人了。求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串口 isp很不方便,要想找出问题在哪,debug 吧

楼主:
您认为是程序bug还是硬件bug的可能性较大呢?

楼主:
回来汇报下,正如其他帖子所说的,真是我的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涉及到程序地址问题,link时各个段指定的地址是否正确呢?

网友C: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仅仅是烧写的问题  仔细排查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   呵呵

网友C:
如果实在有困难  找找芯片的FAE    他们应该可以给你指导意见   呵呵   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