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不同批次的的LM2576 ADJ,输出误差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03):
   新进一批JM24RP LM2576 ADJ P+ 安装到板子上后,电压输出相差3V,原来用的是JM06RP(JM94RP)LM2576 ADJ P+又是很正常的,电压输出是10V,但现在用了JM24RP时,电压输出确是13V左右,用示波器抓了一下,两种电压输出的波形相差很大,振荡波形度也不同,JM24RP  与JM06RP(JM94RP)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电种2576生产厂家不同,电压系数也不同了?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求助?

网友A:
找厂家,看数据手册,看看是否有区别。
误差绝对不可能这么大的。

网友B:
我怀疑, 是你的电路上的问题, 比如反馈电阻的差别

楼主(2013-06-15):
   同一个电路,不同厂家的元件却有不同的效果,这个电路一共换了四款2576adj,其中有两款性能很好,基本符合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C:
没遇到过

所以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