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能有其他方式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4-03):
群里的前辈,430单片机能否也像有些芯片那样,通过USB 或者 isp 下载程序?望指导

网友A:
149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使用Standard JTAG和 Spi-bi-wire这两种方式进行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使用Standard JTAG和 Spi-bi-wire这两种方式进行烧写的

前辈,是通过串口吗?我不要JTA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BSL下载

这个要专门的下载器的吧?能不能直接串口下载,不需要其他外加的下载器,望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9可以的。

前辈,这个149直接可以下载程序的?不需要外加下载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149直接可以下载程序的?不需要外加下载器的吧?

是BSL下载,除去TX,RX串口线外,还有另外几根线的。
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430BSL下载器,但很便宜,而且也可以做串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JTAG下载和BSL下载

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