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不会调试USB通信

楼主(2013-04-03):
在没有USB分析仪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调试USB枚举过程啊?
我今天在调试自己写的USB程序时 迷糊了。在回答set address 命令后就出错啦!
有什么办法可以观察到 主机给我发的数据,已经我给主机发的数据啊?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用BusHound之类的软件,好一点的手段是芯片厂家推出的调试软件。如果厂家没驱动,没调试软件,可以果断舍弃该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是用BusHound之类的软件,好一点的手段是芯片厂家推出的调试软件。如果厂家没驱动,没调试软件, ...

你说的办法行不通。
bushound要USB设备枚举没有问题后才能用。
楼主的问题要解决,示波器不好用,要么逻辑分析仪,要么USB分析仪。

网友C:
自己在USB程序中加一些输出,可以观察通信数据和程序流程,在不济也可以弄一些LED。

网友D:
先到厂家网站下载个能用的demo……对照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