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汇编高手帮我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3-04-03):
    20: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0x08000564 4816      LDR      r0,[pc,#88]  ; @0x080005C0   ;PC是什么呢?
0x08000566 6980      LDR      r0,[r0,#0x18]
0x08000568 F0400004  ORR      r0,r0,#0x04
0x0800056C 4914      LDR      r1,[pc,#80]  ; @0x080005C0
0x0800056E 6188      STR      r0,[r1,#0x18]
    21: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22:
0x08000570 4608      MOV      r0,r1
0x08000572 6980      LDR      r0,[r0,#0x18]
0x08000574 F0400020  ORR      r0,r0,#0x20   ;为什么这里是这样呢? 不是 ORR R0 ,R0,#0A
0x08000578 6188      STR      r0,[r1,#0x18]

哪位高手帮忙全部翻译下。谢谢

网友A:
反汇编出来的啊!

网友B:
   20: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0x08000564 4816      LDR      r0,[pc,#88]  ; @0x080005C0   ;PC是什么呢?
0x08000566 6980      LDR      r0,[r0,#0x18]
读取 寄存器 RCC->APB2ENR 的值
0x08000568 F0400004  ORR      r0,r0,#0x04
运算  寄存器值|=0x04

0x0800056C 4914      LDR      r1,[pc,#80]  ; @0x080005C0
0x0800056E 6188      STR      r0,[r1,#0x18]
存入新值
    21: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22:
0x08000570 4608      MOV      r0,r1
0x08000572 6980      LDR      r0,[r0,#0x18]
读取 寄存器 RCC->APB2ENR 的值
0x08000574 F0400020  ORR      r0,r0,#0x20   ;为什么这里是这样呢? 不是 ORR R0 ,R0,#0A
运算  寄存器值|=0x20 , 1<<5 = 0x20
0x08000578 6188      STR      r0,[r1,#0x18]
存入新值

整个过程就是读寄存器值 ,运算,写入 的过程,貌似楼主没有开优化

网友C:
这是那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那款单片机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         RCC->APB2ENR|=1APB2ENR|=1

1 << 5 =0X20 不是等于 10 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
1<<n   就相当于 在后面添 n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大湿。。。你说说的优化是怎么一回事。。请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湿。。。你说说的优化是怎么一回事。。请指点下、。、。。。。

………………
优化什么的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优化什么的不用管了

   20: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0x08000564 4816      LDR      r0,[pc,#88]  ; @0x080005C0   ;PC是什么呢?
0x08000566 6980      LDR      r0,[r0,#0x18]
读取 寄存器 RCC->APB2ENR 的值

我看了RCC的地址是是0x4000000+0x2000+0x1000 为什么这里这样就可以操作这个地址的值呢?我很不明白。。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         RCC->APB2ENR|=1

PC 就是 R15
因为 值就存在那个地址  所以那么操作

楼主需要加强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 就是 R15
因为 值就存在那个地址  所以那么操作

谢谢 大湿指点、、、本人对汇编不熟悉。。。也不懂。所以才提问。。。

网友D:
汇编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对不住   只能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D: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呼唤一下版主   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优化什么的不用管了

大师。。我现在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假如上面的这些代码没有C语言,,。全部给的是汇编。那我怎么知道它操作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我现在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假如上面的这些代码没有C语言,,。全部给的是汇编。那我怎么知道 ...

不要总是大师  大湿……………………

纯汇编的话,就看个人素养了,熟能生巧,自然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总是大师  大湿……………………

纯汇编的话,就看个人素养了,熟能生巧,自然会明白~ ...

就是我很想知道。怎么知道它操作的是那个存储器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很想知道。怎么知道它操作的是那个存储器地址。。。

查官方的 reference manul……

网友E:
汇编这一块还真的不能搞定  呵呵   有难度  呵呵

网友F:
汇编不困难,做多了也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 就是 R15
因为 值就存在那个地址  所以那么操作

我看了RCC的地址是是0x4000000+0x2000+0x1000 为什么这里这样就可以操作这个地址的值呢?我很不明白。。求解答  我仿真看了PC 但是pc就是这当前的地址。。我怎么也找不到0x4000000+0x2000+0x1000 求指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RCC的地址是是0x4000000+0x2000+0x1000 为什么这里这样就可以操作这个地址的值呢?我很不明白。。 ...

你说的是在存储池里面的数据吧

网友H:
不懂汇编啊,进来听听高手们的讲解。

网友E: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继续帮你顶一个   顶起来

网友I(2013-11-12):
PC就是R15寄存器,指示程序运行的位置。具体值与流水线级数以及当前指令地址有关。

网友J:
自己去研究ARM汇编指令吧.....这些问题要解释清楚,你得先懂ARM汇编语言.
话说,你弄明白了之后就不会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