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关于软核的速度

楼主(2013-04-03):
Xilinx和 Altera  的器件 都支持一个32位RISC 软核 ,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这个软核的时钟是100MHZ
而我其他的模块时钟是50MHZ    到底哪个更快些? 比如在软核中 让一个输出引脚不断反转 while(1)
{
PIO=1;
PIO=0;
}

我用verilog 写个 always @(posedge clk_50Mhz)

                  PIO_1<=~PIO_1;

到底哪个执行的快?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我也不知道哪个快?

不过我倾向于软核

网友B:
软核肯定没有逻辑快,一般的软核采用流水线线结构,一个
while(1)
{
PIO=1;
PIO=0;
}
里面是有好几条指令的,而且指令是相关的,无法优化,执行时必须暂停流水线。
这最少有三条指令,如果流水线为3级,那这个操作至少要9个clk
100/9跟50/2那个快?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C:
我觉得逻辑快,软核还有其他的消耗

网友D:
FPGA 玩软核,性能不如10元的 M3,自己掂量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核肯定没有逻辑快,一般的软核采用流水线线结构,一个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 玩软核,性能不如10元的 M3,自己掂量着看吧

不过,我前段时间纠结的一段算法,放在软核里实现,方便很多。 double  float  随便定义。

网友E(点评):
还是软核吧。。。。。。。 你自己会受不了 float

网友E(点评):
硬件应偏向越简单越好,主频越高越好,并同过一系列简单的实现,来组合成复杂的逻辑功能实现。

网友E(点评):
就拿这个翻转来说,都简单,我喜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我前段时间纠结的一段算法,放在软核里实现,方便很多。 double  float  随便定义。   ...

效率不敢恭维。。。。

网友E:
麻烦的算法还是放软核的好,灵活啊。硬核的速度也要看你设计了,不见得会快过软核,按你上面的这个翻转写法,肯定硬核快了,如果期间的组合时间够短,拿就够快,不过你的时钟也要提高,这样才能体现这个“快”字。再拿上面你的举例来说,软核再快就是你的系统时钟,如只能到100M,硬核如果有可能到1G都没有关系了,不就翻转吗?!

网友F:
肯定是逻辑快

网友G:
Altera的NIOS II,100MHz,C8的器件,IO翻转速度大概在60ns左右……用逻辑分析仪抓过。所以结论是逻辑的快。

网友H:
毫无疑问是逻辑快

楼主:
那么这样说来,软核实用性不是很大呀,而且那么费资源。不知道在实际的项目中用的多不多。

网友E(点评):
个人觉得,软核应侧重其是处理器,而不是控制器一个多面手。

网友F:
如果复杂算法
纯粹用逻辑做不现实
比如嵌个TCP/IP协议栈

因此,有没有用要看自己的实际需求
软核还是有很多好用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