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014 win7下载完程序就在 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了.

楼主(2013-04-03):
以前一直在USB20PC win XP上用CY3014 , 今天换到USB30PC win7系统,使用control center->program->FX3->RAM下载程序, 发现只要下载进去, 设备管理器中就找不到了,而且controlcenter中也不见了.

在晚上看到,win7要数字签名, 打开dseo13b.exe,按照下面的操作步骤,还是不行,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
基于win7系统需要数字签名,必须禁止该模式才能正确安装驱动。

下载后打开,依次选择 next -> yes 出现以下界面:
1.选择"Enable Test Mode",Next,弹出对话框后选择"确定".
2.选择"Sign a System File",Next,弹出的对话框内输入无签名的驱动程序文件全路径,"OK".提示成功后确定,退出软件,重启Windows.
3.默认情况屏幕右下角有水印,可以再次运行软件,选择"Remove Watermark",确定后重启.就没水印了.
4.官方帮助,请使用软件上的"How-To-Use".

网友A:
安装FX3 SDK1.2.3 EZ-USB FX3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http://www.cypress.com/?rID=57990
后在路经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EZ-USB FX3 SDK\1.2\driver\bin\win7\x64
有windows 7 64位驱动,安装需要按F8来屏蔽数字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