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ADC器件,不知道存不存在

楼主(2013-04-03):
我需要同时对两路信号进行AD转换,就是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AD芯片,两通道可以同时开始采样,一个通道采样的数据直接传送给CPU保存,另一路AD芯片自己保存下来,采样过程结束后再传送给CPU。

网友A:
两个通道不是同时采样么?采样过程结束不是同时结束?

楼主:
是要两个通道同时采样的,同时开始,同时结束。我的意思是,用一个CPU和一个ADC芯片能不能搞定。

网友B:
有的,你看一下STC系列的芯片。。。也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
同步采样ADC,不过“主动”传的貌似么见过,最多给你一个转换完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