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什么讲ARM汇编比较浅显易懂适合新手入门的书,求推荐

楼主(2013-04-03):
搞这个串口几天啦,最终发现启动代码错啦,估计是我直接从ADS移植过来的时候修改不完全所致,哎
。。。。。。。。。。。。。。。。。。。。。。。。。。
。。。。。。。。。。。。。。。。。。。。。。。。。。
。。。。。。。。。。。。。。。。。。。。。。。。。。
。。。。。。。。。。。。。。。。。。。。。。。。。。
汇编看不懂是硬伤啊,真心撒不起啦

网友A:
随便找了两个文档楼主可以先看一看,不过还是建议买本这方面的书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了两个文档楼主可以先看一看,不过还是建议买本这方面的书好好研究一下…… ...

额,就是不知道什么书好,比较适合零基础菜鸟???
王爽的那本就免聊吧,太多啦,而且不针对ARM

网友A:
哦,那就上书店转一转吧,选本你自己觉得还可以的书好了,话说别人觉得好的你未必觉得好……

网友B:
文全刚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于ARM体系结构》,感觉还可以。。其实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是翻译官方资料的。。

网友C:
稍等,给你找找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有点乱,感觉不怎么样,E文好的强烈推荐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ARM官方才是最好的)
ARM汇编指令大全------网上大把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我个人感觉这是国内翻译ARM书籍最好的一本之一,比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好千倍。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这本书重点推荐
要看ARM指令呢,仔细耐心的看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百度一下,有下载的,都有电子书的。

网友D:
没有相关类似可迁移经验的新手一上来就搞启动代码,强啊

网友E:
打开编译器,写一个简单的C,然后反汇编,看看是怎么执行了,然后在看帮助文件,实在看不懂就谷歌,基本上有点清楚了,以后再用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等,给你找找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有点乱,感觉不怎么样,E文好的强烈推荐ARM Architecture Referen ...

额,杜春雷的<<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去年就看过两遍,每次遇到汇编指令就去查那本书,可是发现还是很多指令看不懂,怎么说呢?
感觉和C一样,非要自己动手写一段才能下次遇到后真正明白,所以

话说大哥你是CSDN上那个大神不,看过你的博客,感觉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编译器,写一个简单的C,然后反汇编,看看是怎么执行了,然后在看帮助文件,实在看不懂就谷歌,基本上 ...

额,目前差不多就是这样搞啦,可是每次还是很难懂
哎,真心桑不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杜春雷的去年就看过两遍,每次遇到汇编指令就去查那本书,可是发现还是很多指令看不懂,怎么说呢?
...

头像是我自己设计的,应该没人敢冒认我吧。嘿嘿
CSDN 博客流量还是蛮大的。

网友C:
感觉这里的人气好像远不如以前好了。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目前差不多就是这样搞啦,可是每次还是很难懂
哎,真心桑不起

呵呵,多重复几次,多思考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