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3-04-03):
带t6963c控制器的液晶屏,为什么个别字符不能正常显示。比方“除”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大侠而是纯粹打酱油路过的,貌似T6963C的字符编码和ASCII码有点不一样哦,楼主是不是搞混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大侠而是纯粹打酱油路过的,貌似T6963C的字符编码和ASCII码有点不一样哦,楼主是不是搞 ...

好吧,我再看看,但是我用到的90%字符都能正常显示,就是个别的,比如“(”,“除”。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