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采样值超范围

楼主(2013-04-03):
单片机f020,
定义数组unsingned int xdata a[1024];存放数据
程序中将每次采样值存入数组中,采样值用右端对齐,
a=adc0&0xfff;
1024个数据采完后用printf("%u",a);观察采样值,有的正常(1V输入对应1600多),有几个值很大,30000多,不知怎么回事啊?
a[i]最大应该不会超过0xfff(4095)啊,怎么会有30000多的值呢,百思不解!

网友A:
1、芯片说型号的时候,别太简化了,首先应该叫被人知道你用的是哪个IC厂家的
2、ADC转换时候,外面有干扰,会导致数据畸形,此时可用数字滤波等方法筛除畸形数据

楼主:
单片机型号Silabs-C8051F020,我的这个不能滤波,要分析采样数据的波形。我输入用信号源给的1V2KHZ的方波,要观察采样的波形。大的值出现在应该为0的地方,如果用rintf("%u",a【i】);那些地方就是负数

网友A:
假设你用的是Keil的编译器,假设你用的是unsigned int类型
符号位置,在最高位,即bit15
a[i] = adc0 & 0xfff;
这一条计算后,不可能出现负数,因为符号位被强制置0了

楼主:
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啊!

楼主:
因为以前都是用片内自带的4Kram作为采样数据存储,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想是不是我的片外ram的原因,(因为这次连续采样数据较多,且在写如USB前还用了20K缓存,因此加了一片外ram),想问题可能在这里,今天上午将ram设置成低于4K用片内,超出4K范围用片外ram(具体在EMI0CF中设置,以前是EMI0CF=0x3f,今天改成EMI0CF=0x37),以前设置是忽略片内4Kram,全部用片外64Kram。程序其他地方没动,问题竟然没了,虽然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setup时间和hold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