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呀!关键词:单片机,电磁铁,电路保护,MIDI,自动演奏!

楼主(2013-04-03):
很头疼呀,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我需要读些具体的什么书以及采用何种硬件才可以完成下面的几个任务呀!新手第一次发帖呢!

本人目前大四,机械过控专业,在那遥远的过去学过c、模电数电&汇编,但都基本可以当做没学过。毕设想实现通过单片机控制的琴键自动演奏装置,执行机构是49个电磁铁。一年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但自己是负责机械部分和电路硬件设计,没有涉及程序部分,结果不理想。

当时具体情况:使用AVR单片机ATmega128系统板

电源12v500w
电磁铁驱动器
TIP122的管子

由于驱动器自带二极管就没有采用光耦等其他隔离措施。电磁铁可以按要求动作,但一段时间后单片机上一些接口坏掉了,仿真器也坏了。应该可以确定是电磁铁对板子造成的损坏吧~

现准备再次使用电磁铁,但是也有更高目标

目标一(基本目标):实现单片机对电磁铁的控制,同时避免上述造成板子损坏的情况发生。

目标二:导入MIDI文件。(由于目标一 需要人工将乐谱“翻译”为电磁铁动作的时间轴再转换成程序导入单片机,工作量巨大,一首小星星都需要大半天时间,直接导入随手可得的midi可以节约大量时间)
参考:百度第一个(权限太低发不了超链啊):利用赛灵思Spartan-3E创造出可以演奏音乐的机器人管风琴手

目标三:将钢琴软键盘与电磁铁同步起来,即按键盘上某几个琴键时,对应的电磁铁也能动作。

希望各位大牛能提出宝贵的建议,比如有什么好的参考书、类似的案例或者什么的,让我这个基本未接触电子设计的机械生有点头绪吧!!!

网友A:
这个有意思,帮顶起来
到了软件部分,再来报道一下。;P

网友B:
用机械实现吧,找49只小白鼠给按键.

网友C:
乐器数字接口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是数字音乐国际的标准,定义了计算机音乐程序、合成器及其他电子设备交换信息和电子信号的方式,解决不同电子乐器之间不兼容的问题。 MIDI文件中包含音符、定时和多达16个通道的演奏定义。
文件包括每个通道的演奏音符信息:键通道号、音长、音量和力度等。
MIDI文件其实是一系列音乐指令,可以先研究一下 MIDI 文件格式的解析.

网友D:
还是要做一下隔离,就像PLC里面也有隔离电路,但是在应用中PLC到控制终端之间还是会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
看起来很牛X的样子

楼主(2013-12-09):
多谢各位 作品已完成 请移步观看 h t t p : //user.qzone.qq.com/3176173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