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工具及源代码

楼主(2013-04-03):
(无正文)

网友A:
求助使用串行写个16*16的点阵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使用串行写个16*16的点阵静态

啥意思啊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ui qishilie;
sbit ST_CP=P1^6;
sbit G=P1^7;

uc code zimo[]={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F,0xFF,0x40,0x02,0x50,0x12,
0x51,0x12,0x51,0x12,0x51,0x12,0x5F,0xF2,
0x51,0x12,0x51,0x92,0x51,0x72,0x50,0x12,
0x40,0x02,0x7F,0xFF,0x00,0x00,0x00,0x00,

0x04,0x20,0x44,0x24,0x54,0x44,0x54,0x88,
0x55,0x48,0x56,0x32,0xFC,0x21,0x55,0xFE,
0x54,0x10,0x56,0x30,0x55,0x48,0x54,0x84,
0x54,0xC4,0x44,0x60,0x04,0x4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49,0x02,
0x49,0x04,0x49,0x08,0x49,0x00,0x4F,0x00,
0x49,0xC0,0x49,0x30,0x49,0x08,0x79,0x04,
0x01,0x02,0x01,0x0F,0x00,0x00,0x00,0x00,

0x01,0x01,0x09,0x01,0x31,0x01,0x21,0x02,
0x21,0xE2,0x2F,0x14,0xA5,0x14,0x61,0x08,
0x21,0x14,0x21,0x24,0x21,0xC2,0x21,0x03,
0x29,0x02,0x31,0x00,0x2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i m)
{
ui i,j;
for(i=0;i<m;i++)
for(j=0;j<122;j++);
}
/*
void fazijie(unsigned char shuju)
{
SBUF=shuju;
while(TI==0);
TI=0;
}*/
sbit ds=P3^0;
sbit sh_cp=P3^1;
void fazijie(unsigned char shuju)
{                                                                                                    //xxxx xxxx
uc i,j;
j=0x01;
for(i=0;i<8;i++)
        {
        ds=shuju&j;//第i位
        sh_cp=0;
        sh_cp=1;
        j<<=1;
        }
}
void dzxianshi(void)
{
ui yingji=0x7fff;ui k=0x00;
uc i;
for(i=0;i<16;i+=2)
{
        fazijie(yingji%0x100);//1111 1111
        fazijie(yingji/0x100);//0111 1111
        fazijie(zimo[i+1+qishilie]);
        fazijie(zimo[i+qishilie]);

        P1=k++&0X0f;    //屏蔽高四位
    ST_CP=1;G=1;
    ST_CP=0;
        delay(1);

        yingji=_iror_(yingji,1);
}

}
void init_T0(void)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PT0=0;
EA=1;ET0=1;
TR0=1;
}
uc chi;
void t0_ser(void)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hi++;
if(chi==2)
{
        chi=0;
        qishilie+=2;
        if(qishilie==32*5)qishilie=0;
        }
}
void main(void)
{
SCON=0X00;
init_T0();
while(1)
{
        dzxianshi();

        }
}

这是左移的 怎么改成隔一段时间显示汉字的呢

楼主:
你用的是串行->并行的芯片是吧,
不了解你的硬件设计,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我看你表格里面有些数据,不知道你是不是从汉字中取的模

网友A:
嗯 那汉字是取是摸 想要个静态的 AT89c51 和595

楼主:
那你要32片595啊:funk:

网友A:
我把图给你发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图给你发下啊

看了,兄弟,你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啊,
(1)上面你贴的代码你说是左移的,只有一个显示,如何左移啊,
(2)你说隔一段时间显示汉字,能左移还显示不了汉字么
(3)那上面的程序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4)你自己的基础怎么样,写过七段显示之类的没
(5)你对hc595和hc138的用法了解么?

网友A:
我拿ISIS 7 Professional检测了 是移动的 想写静态显示的 就是不知道在哪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拿ISIS 7 Professional检测了 是移动的 想写静态显示的 就是不知道在哪改

你把定时器关了,起始列在显示函数里面自己控制试试

网友B:
额,顶一个吧,貌似没几个开源的串口助手,
不过表示看不懂C++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