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M8L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3-04-04):
有木有人遇到过STM8L152C6T6做的系统用稳压源供电一切正常,用两节7号的干电池供电就起不来,但有电流,比正常运行的电流大10MA

网友A:
不知道你电路图怎么设计的,是不是稳压源供电,和电池供电是不是同一接口位置?
如果不是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路图怎么设计的,是不是稳压源供电,和电池供电是不是同一接口位置?
如果不是应该是电路设计问 ...

你好,是同一个接口供电的

网友B:
电流输出能力 不一样的
你稳压电源有没有限流?
电池是否新的,满电? 电压多少?启动的时候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输出能力 不一样的
你稳压电源有没有限流?
电池是否新的,满电? 电压多少?启动的时候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

电池用的是新电池,都是3V电压,稳压源的最高电流设置在10MA都可以正常启动,电池就不可以,难道电池的输出能力真的很小吗

网友B:
示波器看看电池电压先,尤其是启动的瞬间
再不行,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C:
有可能电池的压降太大了,比如接通后电压就在3V以下了,或者说供电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