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 耗电 好大啊!!

楼主(2013-04-04):
stm32f4 rtc 怎么耗电那么大啊?
我测了一下电流有980ua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有高手可以解释吗?
还有就是pwr配置一次之后就不能在配置了,除非把电池给拔掉!
stm32 的rtc 搞到我头都大了!!

楼主:
顶起~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
1.LZ测得的980uA可能是STM32F4整个芯片的耗电?
2.RTC多数寄存器是只读的,记得要设置一下

楼主:
初步排除,不是软件的问题。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咯~
那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B:
如果楼主追求超低功耗   那建议使用TI的430单片机   这个功耗会很低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超低功耗的片子  目前真正做的好的是Ti的430     这个毋庸置疑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如果楼主追求超低功耗   那建议使用TI的430单片机   这个功耗会很低,TI视频上有介绍

网友D:
不可能的,你肯定是有其他原因没考虑!

楼主:
结贴咯~~问题是PDR_ON这个管脚接地了,掉电复位失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贴咯~~问题是PDR_ON这个管脚接地了,掉电复位失能了。

此管脚接地,会增加漏电流,功耗将增加

网友F(2016-03-25):
引用 网友E:
此管脚接地,会增加漏电流,功耗将增加

但是100脚的stm32f407没有该管脚啊????

网友G:
不可能能吧,很省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结贴咯~~问题是PDR_ON这个管脚接地了,掉电复位失能了。

这个有什么影响?
如果外部有复位芯片,带有欠压复位,是否还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