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V外接电源对PCF8563干扰巨大?

楼主(2013-04-04):
情况是, STC12C单片机+PCF8563时钟芯片, 原本用电脑主板的USB供电, 时间走得很正常,
尝试用手机充电器/MP3电源/路由器电源, 都是5V输出的,  结果严重地出现通电一瞬间时钟
芯片被复位了, 而且时间也不准了, 时钟芯片的晶振变慢, 每分钟多走了(慢了)十多秒.

应该是电源波纹大的缘故吧, 在单片机USB接口处加上100UF电解电容和0.1U瓷片F电容
来滤波, 这些问题消失了,  有点小开心, 本以为万事大吉了, 结果用这些外接电源供电,
持续十几个小时之后,  前面的毛病又出现了, 换到电脑主板USB正常, 接上这些外接电源
就不行, 电容滤波失效了. 郁闷! 怎么说无效就无效了呢?

因为看到许多人做的东西, 都用USB电源供电, 滤波也类似, 我也想模仿一下, 没想到却碰壁了,
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刚学这个, 不知道如何解决, 特发贴求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先确认一下这些电源是不是存在纹波大的问题,如果是,采取相应的滤波措施。比如我记得8563可以工作在3.3V,USB的5V电压本来也偏低,可以考虑使用LDO(注意,LM1117不行,压差不够)稳到3.3V来用,纹波问题会大大减轻。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外接电源的负载是多少的,够不够驱动你的板子

楼主:
没有示波器, 单片机是5V工作的.
负载应该足够了, 一个是诺基亚的充电器, 一个是迅捷路由的5V 1A USB电源,
将单片机的滤波电容换了一遍还是一样, 用电脑的USB就正常.

网友C:
嘿嘿,要不楼主加个电子滤波试试……

楼主:
把所有的线都理了一下, 终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