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批量烧写程序

楼主(2013-04-04):
过几天有批货,需要烧写2600片的STM32,JTAG烧写,安装上次小批量60S/块的速度。调试和烧写需要5天左右。有没有办法提高烧写速度呢。注,我一个人烧写程序。

网友A:
你应该生产前先把程序烧写进去;那样更快。。。

网友B:
怎么要你烧写呢?2600片,可不是小工程哪
用烧写器可否可以??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大批量烧写的  找一找应该有对应的烧写工具   呵呵

网友C:
如果实在不行  找一找STM的FAE   他们应该会给你指导   一般  遇到芯片的这些问题   他们都能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  找到合适的烧写器  应该效率会很高   呵呵

楼主:
有什么合适的烧写器呢

网友D:
呵呵,批量烧录!!!这个找找卖烧录器的厂家哦

网友E:
太酷了,这么大量,可以做个机器自动下载啊。

网友F:
买个flash烧写器,效率会高点,这么大的量应该送到生产了,呵呵

网友G:
量太大了,祝楼主找到好方法,我也不太会

网友H:
LZ,在老板眼里,时间不是问题,而用你来烧写程序,成本最低。: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在老板眼里,时间不是问题,而用你来烧写程序,成本最低。

没烧一块板带调试,老板付我4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烧一块板带调试,老板付我4块钱

兄弟,虽然是个体力活,如此,也值得当点儿

楼主:
我原来是用STLINK烧写的,是不是用JLINK会快点呢

网友I:
我们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J:
也就万来块钱,找个人去下载吧。
我一般是定制个下载测试工具,工厂里夹具上工人直接烧写测试。

另外,多大的程序量啊?需要60秒下载?

网友K:
我不来冒个泡,好像算是失职;P
EP968下载stm32f1系列的速度是28KB/S,楼主可以参考评估一下速度。
最主要的是操作更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来冒个泡,好像算是失职
EP968下载stm32f1系列的速度是28KB/S,楼主可以参考评估一下速度。
最主要的 ...

这位哥哥,前几天我给你打电话来着,第一次简单问了下功能,第二次你就没接听。过几天再联系你,我们需要个离线下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就万来块钱,找个人去下载吧。
我一般是定制个下载测试工具,工厂里夹具上工人直接烧写测试。

程序不大,十几K吧,用STVP+STlink下载过程中,好像需要几个过程,再加上某些时候不能下载等原因,平均需要1分钟,

网友K:
呵呵,不好意思。
10几k的程序用SWD下载,就几秒的事情。

网友L:
若有串口,建议可以使用BOOTLOADER进行升级!然后将程序给生产部门,让他们自己烧写,我40几K的代码也就20S钟烧完了。
  若没有串口,可以再电路板上留出TTL的串口,然后做一个治具来烧写。

网友J:
引用 楼主:
程序不大,十几K吧,用STVP+STlink下载过程中,好像需要几个过程,再加上某些时候不能下载等原因,平均需 ...

十几K的程序的话,1秒多吧,可以试一下我的versaloon,再花几百定制个夹具,烧写很快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若有串口,建议可以使用BOOTLOADER进行升级!然后将程序给生产部门,让他们自己烧写,我40几K的代码也就20S ...

40多K,用串口bootloader也不快,如果用JTAG/SWD的话,在线下载也就2秒左右吧

网友H:
LZ,量大的话,记得网上以前哪位大叔讲过,用“针床”+“数控移位”,自动进行烧写。你找找看。

楼主:
自己做了个小工装板,然后用JLINK 12M速度烧写,能将效率提高一倍,下载速度大于3s能完成。

网友M:
找我啊,呵呵。 我们专门 帮别人 代烧录 测试。

网友N(2014-01-07):
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是买一台离线烧录器,烧写这样一片mcu也就几秒钟,需要打电话联系我 13521122417

网友O(2021-06-19):
可以看看Opteeq烧录器,多通道万用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