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04):
(无正文)

网友A:
滤信号,电压和电流都可以当做信号。

网友B:
楼主问题还是头一次听到。它可以证明楼主对电压电流源概念的模糊

当滤波电路(元件)并联作用时,它属于”滤电流“;而当串联作用时,则是”滤电压“
实际上的滤波,往往是两种电路或元件共同作用

当你对”电“概念有足够认识了,就能自由自在地理解和解释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点评):
不谢,送分,结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