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AT89S52数码管如何实现依次输入1 2 3,数码管显示1 12 123,像计算器那样

楼主(2013-04-04):
(无正文)

网友A:
编程序实现呗,命只有楼主自己救,方法给楼主说,用队列的数据结构来考虑。

网友B:
貌似道理很简单哦,加个静态变量就OK了……;P
static unsigned int display_number = 0;
display_number = display_number*10 + input_number;
psprintf("%d", display_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道理很简单哦,加个静态变量就OK了……
static unsigned int display_number = 0;
display_number =  ...

单片机能用printf吗?不是只能用P0 P1控制数码管显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序实现呗,命只有楼主自己救,方法给楼主说,用队列的数据结构来考虑。 ...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呢。。其它都知道    如何用P0 和 P1端口 控制显示呢?

网友A(点评):
那你的问题是不会显示,而不是不会移位。先百度一下“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呢。。其它都知道    如何用P0 和 P1端口 控制显示呢? ...

貌似这个段选位选很简单啊

网友D:
很简单的,静下心来看书看书,动态扫描,命靠自己救

网友E:
开个缓冲,进一个数字就右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个缓冲,进一个数字就右移一下,,

缓冲是什么啊?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序实现呗,命只有楼主自己救,方法给楼主说,用队列的数据结构来考虑。 ...

谢谢版主啊。。动态显示我会了。可是输入的时候又遇见问题了。
{
p=key_scan();//键盘扫描,读入数字
......
}
我输入一个数字之后,它做完“......”里的内容,好像因为while的原因又开始循环扫描,不等我输入,怎么办呢?

网友A:
呵呵,那你就想办法写语句让他等你输入啊。程序是你怎么写他怎么跑的,你愁啥啊?画流程图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你就想办法写语句让他等你输入啊。程序是你怎么写他怎么跑的,你愁啥啊?画流程图先。 ...

版主大哥啊。。先教我一下吧。。马上就要交作业了学了一周 很多都还不会呢。怎么写程序让它等我输入啊?谢谢啊,救命啊。。

网友A:
char a = null;

while(1)
{
a = scan();
if ( a!= null)
{
  Do something you want, like display;
  a = nul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a = null;

谢谢版主耐心解答。这个方法我开始试过,不知道怎么搞的它还是老是乱循环,谢谢了

网友A:
那即使你自己没写对三。你怎么设计的,程序就怎么跑,除非是你没写对或者没设计对。你试着【仔仔细细】的重新写进去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即使你自己没写对三。你怎么设计的,程序就怎么跑,除非是你没写对或者没设计对。你试着【仔仔细细】的重 ...

恩。。好。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F:
要让数码管每一个都出现不同的数字,你要位选跟段选在main函数中定义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