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04-04):
请教您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
   在学习三极管的时候,书上多次强调三极管的放大是对交流信号而言的,而且要是小信号.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用一些集成运放时,运放是可以放大直流信号的;
   也就是说,运放可以放大直流.这,我就有些不是很理解?运放的内部说白了不也是由若干三极管组成的吗?怎么就可以放大直流信号了呢?(加直流不是改变静态工作点吗,怎么放大);
   真的不是很理解?先谢过了!

网友A:
1.你看错了,三极管是可以放大直流信号的,只是因为我们一般用的是交流信号,所以存在加直流工作点的问题,才有了隔直的说法。所以要么是你的书错了,要么是你理解有问题。

2.运放是可以由晶体管组成,但是不是一只晶体管,通过内部的变换电路,已经不会让输入的信号影响偏置点了。

楼主:
但是为什许多模拟电子技术的教材在讨论放的的时候都是考虑交流放大,而不去考虑直流放大;
并且三极管的be结电压就是认为是0.7v

网友A:
因为典型的,信号包含在交流信号里面,直流信号不好记录,无法进行无线发射,所以交流信号是最常见的信号,作为最广泛的教材,当然考虑交流放大咯。等你研究电桥测温的时候,你会爱死直流恨死交流的。

三极管be压降0.7是与半导体特性有关的,楼主对0.7哪里不明白??

楼主:
考虑时直流放大时输入输出阻抗怎么考虑,电压放大倍数又怎么考虑,三极管的be结直流电压不是一般都认为稳定在0.7吗?
谢谢!!!

网友A:
无论交流直流,阻抗的定义都是被考察元件单元两端电压与电流之比,如果考虑运放,楼主可以在运放的数据手册上找到这个值,建议阅读TI的OP For everyone。

至于0.7V的问题,我还没看懂楼主想问什么问题,这个就像地球是圆形的一样,是一个自然现象。

网友A:
另外楼主问的电压放大倍数,也是输出比输入,与交流无二致。

网友B:
运放集成了比较大的电路,不是一个晶体管,可以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进行理解

网友C:
想在线谈三级管问题,请加我QQ:719301574,我也想谈这方面,目前在作这作这方面的板子

网友D:
有一名教科书的受害者横空出世!
神吗叫放大?用电阻电容电感等二端器件,可以实现放大吗?No, 不可以的!但变压器可以实现电压放大,遗憾的是与三极管的放大完全不同。
三极管的放大原理,仅仅是因为其IV特性曲线中,接近恒流的特性,依次就可以实现放大,三极管是三端器件,特点就是。利用基极电流,实质是基极发射机电压,做控制端,就可以控制集电极电流。
所以三极管的放大原理,就很简单了,只要改变基极电流或电压,就可以在三极管的恒流方式,得到一个可控的电流,而且基本与Vbe或Ib程正比,这太好了,因为只要集电极有电阻,那么电阻电压就是受基极电流控制的,这样就可以放大了。
但对于单电源供电的放大电路来说,交流信号不可能已地为参考点,所以要偏执,在一定电压上,这样输入信号可以不肖波地被放大。
如果采用正负电源,那么可以不用电容,交流信号可以被满输入幅度偏执。
对于三极管放大电路,仅仅开环,是很不够的,要有负反馈,这就要求开环放大倍数足够大才行,所以负反馈的虚短和虚短成立,这样输入端的电压,就与反馈端的几乎一样,如果输入为直流,那么反馈电压也是输出也是直流。但本质上即使直流,也是一个阶跃获鞋波之类的变化,而不可能永远都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