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41串口下载时为什么总是显示与芯片连接失败呢?

楼主(2013-04-04):
端口,波特率,晶振等Configuration设置均与电脑的COM设置相匹配,采用的波特率是9600,晶振是11.0592MHz,芯片引脚的连通性,MAX232与串口的焊接都已检查无误,串行下载软件采用的是AD公司WSD,加载HEX文件时的提示总是显示无法连接到ADuC8xx芯片,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不会吧啊!我都烧录过很多。你没有通讯加密不?加密了就不能通过串口烧了

楼主:
没有设置通讯加密啊,只是在软件上进行了基本参数设置,都重新焊接了两块板子了,调试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效果,真不知道哪个细节出现了问题。

网友B:
可以设法用串口助手 ,电脑发送数据,在板子上的RXD,TXD相连,实现自发自收。排除你的串口至CPU引脚的硬件错误问题,再考虑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