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函数重载

楼主(2013-04-04):
闲着没事,翻译了C51帮助中的函数重载,51内核好像是没有堆栈变址寻址指令,造成局部变量分配到固定内存中,而不是堆栈中,所以默认不能够重载,我的理解解决的方法有三种,一全部使用全局变量,这样在函数调用的时候,你就会人为的考虑变量被修改的可能了,这个不是好的方法。二,不要递归调用函数,多次调用的函数,不要在中断中使用,最后就是使用C51帮助的方法,模拟堆栈实现函数重载。
以上,仅供交流。欢迎探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东西,不懂,看看!百度了下,这个应该不叫重载,重入吧。

网友B:
重入和重载都分不清楚....

网友C:
对于楼主的这种钻研精神,深表钦佩

网友D(2013-05-26):
函数重载和可重入函数是两码事,函数重载指可以出现两个函数名相同的函数,但是这些函数形参的类型和个数必须不同;而可重入函数是函数可以自己调用自己,楼主犯了概念性的错误